三星p2250w的电源板管理芯片炸了,急寻此芯片型号。

楼主(2013-07-12):
这两天来了一台三星p2250w的电源板管理芯片炸了,看不到型号请大家帮忙确认一下,先谢谢了。急需!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用通用模块呀,方便

网友:
已经找到了,645替换成功。

网友:
通用模块还行,10元一个,接两根线,挺好用的。稳定性不不差。目前用了近20个,没见到返修的。修电视出身的朋友经常用这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一般都用通用模块修这类型的机器吗?好用吗?

我是尽量修好  有时候找不到芯片就用通用模块了  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尽量修好  有时候找不到芯片就用通用模块了  用起来还不错

谢谢你的回复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 !!!!

联想的195 修好没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