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toring ntfs mft table……

楼主(2013-07-12):
第一次发贴,有问题求助
朋友的电脑启动不了,我也没有什么办法,直接用U盘进pe,然后一键ghost,速度很慢,ghost的下面的应该算是进度条吧,显示“restoring ntfs mft table……”,然后就一直停在那里,也做不了系统,后来重启系统,看C盘的属性里,文件系统是raw,我就想重新格式化C盘为ntfs吧,然后格式化始终完成不了,用diskgenius也是到最后的时候,完成不了,就这样系统没法做,请有过此类问题的大神不吝赐教,在此谢过了
在cfant 和kafan提问过,没有回音,哎,这里是维修电脑专门的论坛,应该有人会明白的,因为后来朋友把电脑拿去修,解决了,只是他不明白,也描述不出是怎么做的,想过来取经,在此谢过了

网友:
朋友去了镇上修电脑的,就弄好了,我想在这里应该比我们镇上的修电脑的要厉害的多啊,可是就没有人看一下,指点一下吗?还是问题太简单了?跪求指点

网友A:
把C盘格式转化为NTFS格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C盘格式转化为NTFS格式

进Pe格式化,总是走不到头

网友C:
你可以硬盘删了重新分区试试,不行的话在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硬盘删了重新分区试试,不行的话在想办法

我的难处就是怕丢失数据,也没有备份的工具,就想看看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做的

网友:
在dos模式下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格式化,总是走不到头

在dos模式下的命令好像是CONVERT C: /FS:NTFS

网友:
怕是硬盘有坏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