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开机按F2提示BIOS里没有AHCI

楼主(2013-07-12):
如题,BIOS刷过,按F2提示 AHCI Not Bios installed(bios里没有AHCI).怎么办?
按F12可以出现
Diskette drive 0  seek failure.
Press F1 to continue,F2 to enter SETUP
按过F1之后选择硬盘或者U盘左上脚出现“—”就是进不系统或者PE桌面,望高手解答。

网友:
是因为这个原因刷的BIOS还是刷过BIOS后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刷过之后出现的,之前他的BIOS是一直重启,然后在DELL那个界面就不动了,按什么都没反应...刷过之后就出现这问题了。之前他的BIOS版本是1.0.11,刷过后的是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