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21s 不开机

楼主(2013-07-12):
hp 4421 i3 hm57 独显
测量到pq3的b极19v,e极19v, c极无电压  PQ9 VCC1_POR#_3有高电平 pq11 ADP_EN没有电压
ADP_EN是I/O 1098 发出来的  I/O换过了 求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A:
亲爱的楼主你分析PQ3意由何为?难不成你的隔离没有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爱的楼主你分析PQ3意由何为?难不成你的隔离没有过?

对呀  19v 没过去

网友:
隔离没有过你去修EC?怎么你上电原理都没有搞清啊,哥!先查后级有无大短路,如果后级各电压无大短,回过来查充电电路.你的隔离部分不是有一个电路吗?查这里.还没有到EC那里呢,方向错了

网友:
看来你得去迅维找饼哥学习基础了,赶快报名吧。

网友:
记得这个信号是进一个比较器。

网友:
ADP_EN不是EC发出的,是由比较器393的输出脚发出的,楼主把图纸拿出来,仔细看看,现在电都没过去,别去动EC。

网友(2013-08-13):
8楼说的貌似不对吧,这板子上没有39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