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f-g41 有时不能正常开机

楼主(2013-07-12):
顶星 F-g41 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一开机就关机。只要开机了进系统就可以玩一天,更换电源,加焊南桥故障依旧,,,求高手给点意见。。。
电源
更换
换电

网友:
开机电压工作不稳定,仔细检查开机电路中的各个元器件,一般为小元器件损坏

网友:
不会简单到机箱开关的问题吧。

网友:
我有一块三代内存的 直接点不亮了

网友(2013-09-11):
是不是机箱面板上的开关有问题哦,.呵呵

网友(2014-07-13):
的现在不过内存 准备刷个BIOS 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