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G11打开显示屏开机不正常

楼主(2013-07-12):
您好!请问这个故障是哪里没有装到位引起的?

网友:
合上屏可以正常拍照使用,一打开屏就掉电了;打开屏开机的话,也会掉电的;不知道这个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是由于屏的转轴有问题,换个转轴就好了,还有就是转轴线开了也会造成上诉问题,从新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你好!请问这个是转轴上的什么东酉坏了引起的上述问题?具体原理是什么?

网友:
据楼上分析本人觉得像是屏线转动磨损  导致短路
故  开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