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掉电

楼主(2013-07-12):
接一台同行发来的DELL N4030笔记本,开机一会就掉电,掉电后还可以开机。凭经验以为是过热掉电,迅速拆开机子处理好散热,装上机子试机,还是一样。开机不到一分钟就掉电,掉电时用手摸散热器感觉也不是很热。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查一下温控电路!

网友:
周总你这个掉电的机子修好了没有?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最好换个U试试,可能有收获喔,之前因为太热掉电后影响到CPU,所以开机进到系统马上掉电,循环一样,换个CPU就可以的话。你换回原来的CPU 就好了。  我遇到好多了,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换个U试试,可能有收获喔,之前因为太热掉电后影响到CPU,所以开机进到系统马上掉电,循环一样,换个 ...

早就换了U试过了,不是CPU的问题。谢谢兄弟!

网友:
该机最后换EC好了,不掉电了,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谢谢你了 周师傅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
啊啊,EC的问题?我现在手里有个机器,就是开机一会不是很热,、就掉电了,然后可以在开机,一会又掉电

网友:
我也换个EC试试看,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你的EC换了吗 可以吗  我这台和你一样的问题 我也准备换个EC

网友:
    换了EC还是一样

网友:
南桥吧  以前遇到过一台换南汽好了

网友:
想请问下楼主的思路,怎么会想到EC上去的,难道是巧合?

网友:
掉电这种机器,除了通病机子,就得一步步查,比较头痛

网友:
我换了EC 客服用了15天  现在又反修 还是老问题啊

网友B:
我做了南桥可以了 过了几天又回来了

网友:
换EC好了,是通病不?

网友:
大师 那是是没问题啊

网友:
开机掉电,不应该是EC

网友:
这机器通病 来了两个还没搞好 很是郁闷

网友(2013-08-16):
换过ec还是会掉电

网友:
是进系统掉电还是进BIOS也会掉啊?你们说的掉电有点笼统哦。。没上图,都不好分析。

网友:
先换内存CPU试试,问题依旧就看桥以及桥周边的问题了

网友:
我早上也碰到一台,进系统5分钟左右掉电,清理风扇没用

网友:
EC引起掉电,学习了

网友(2014-06-24):
经验楼主我学习了。

网友:
很好啊,,学习中

网友:
EC  今天我也修好一台同样问题

网友(2014-11-18):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南桥可以了 过了几天又回来了

学习下示波器吧http://2.taobao.com/item.htm?id=42305871906&spm=686.1000925.0.0.7zfxv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