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770 主板BIOS 参数无法保存

楼主(2013-07-12):
电源不关掉没事,只要220V 切断,BIOS的参数就清零了,每次都要设置,量电池电压3V 清CMOS 的跳线也在正确位置。不知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大概是与COMS相连电路中的电容或,南桥的里边的振荡器漏电了。跑线试试电容有无漏电

网友:
电池有3V  还要量CMOS排针上有没有3V  还要看这个3V有没到桥里面 中间是不是有断线短路之类

网友:
不是说电池有电就行了.要看电到没到南桥去

网友:
也可能是南桥本身虚焊,进南桥的焊点脱焊了。

网友:
最好是看看vccrtc到南桥间的肖特极二极管有没有坏掉,要注意的是COMS底座有没有氧化,刷BIOS试试。再不行,搞到南桥内部的话就不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