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60暗屏維修

楼主(2013-07-12):
LENOVO G460暗屏維修,外顯正常,內顯暗屏,測JLVDS1 PIN2 4 LEDVDD 20V OK PIN20 DISPOFF# 3.3V OK取下PANEL 量LED串正端阻值0歐姆發現FUSE 電阻(OPEN)和一顆PLCC濾波短路,更換後將PANEL接主板開機顯示正常(版號LA-5751P 獨顯)

网友:
楼主是台湾人吗,怎么都是繁体字。

网友:
不是很懂,,能放个图纸么?

网友:
猜对 了 我是台湾人.........................

网友(2013-08-16):
楼主 修的哪里 能不能 截个图 看下

网友:
他说,电容短路,导致保险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