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视频,申请远程协助,谢谢啦!

楼主(2013-07-12):
华硕 p5g41c ,开机档e0 报警一长两短循环,内存混插,2代内存电压1.5
指示灯最左边为rst,我的破卡亮表示有复位

补充内容 (2013-7-18 15:54):
板子现在可以亮机了,其实之前已经修复了,知识主板太挑内存(不知道这是不是问题)。后来换到第3条内存才亮机,上面的现象就是没检测到内存,和不插内存条现象一样!感谢朋友们的指点

网友:
你这个是内存没认到 按照修内存不开的方法修就行

网友:
内存应该是有问题,2代的内存出来的电压是1.5+0.75,好像是给3代用的电压。
但是我没发现哪里有问题啊,您说的“修内存不开的方法” 指的什么方法?能不能再明示一下,我太笨了

网友A:
换3代上去怎么样?
一长两短对AWARD的BIOS来说是显卡不过,集成显卡的话还是内存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3代上去怎么样?
一长两短对AWARD的BIOS来说是显卡不过,集成显卡的话还是内存问题吧

没有三代内存没法试,这板子有集显同时也带pcie16槽。 我也怀疑内存,可是这供电是怎么回事?

混插的板子是如何判断内存类型然后控制输出供电的呢?我怀疑供电错乱了

网友B:
这个真没试过1.5V混插是不是属于正常,查内存嘛, 内存供电,时钟正常吗, 内存槽旁的那一排排阻查了没,排阻没事就加焊内存槽, 内存先进cpu座子,就加焊cpu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没试过1.5V混插是不是属于正常,查内存嘛, 内存供电,时钟正常吗, 内存槽旁的那一排排阻查了没 ...

内存是北桥控制的,cpu干的事儿好像比较少。 我查主板点位图,就连内存供电芯片的引脚信号也都是带1.5字样的,以前这块板子的确使用2代内存工作好长一段时间了

网友:
刚才查了下点位图,ddr2槽子上的引脚名称写的也是1.5v,难道这板子不管2代3代,统统1.5供电?希望有谁有这板子试一下,谢谢!

如果 不是内存供电的事情,为什么会档e0并且一长两短的叫呢?

网友:
     我也 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 头疼 · 华硕的板子好难搞

网友:
现在都不知道这个内存电压到底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