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14场管发烫求助

楼主(2013-07-12):
如题,昂达A785GC,内存供电采用RT9214加上下管的方式,主板能正常点亮,就是会死机,内存两个供电管巨烫,电容已经杀了,这种修得少,求思路

网友:
恩 换吧   场管烫就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这种板最容易坏内存供电  有管子就换管子 有IC就换IC 要都有换了就绝对能好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控制内存上下管电源管理芯片自己本身短路。内存供电场管控制脚一般连接一个八脚芯片,替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 管子上电 发烫剧烈 的话 一般是场管引脚脱焊或本身 击穿引起也有可能吧

哥,都是好的,管子击穿引起我还会发帖吗

网友:
好像都这样 换吧

网友:
要都换了  那就要查IC周围的小电容   保险电阻  有二极管的话也要量下   还可以量下内存电压的对地阻值 桥坏了也有可能 有时也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