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LXH-GJ17L3液晶5706短路黑屏问题 (电源外置12V)

楼主(2013-07-12):
,现像: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子,开机两秒后黑屏,黑屏前图像正常。经测量有一C5706短路,现已更换C5706和加焊各高压点。之后用万用表测量,没发现别的问题,就是那C5706间的那两个蓝色的电容7c184j 250v 的电容两脚间短路。这正常不??还没有接上外接12V电源测试,怕再烧了C5706.请高手们解答一下!!!

网友:
这个图片是借用别人的、最右边那个C5706三极管短路。更换后蓝色电容脚间短路,更换前也没注意这两个电容短路不。C5706是到修家电的那地方调的,3块一个,太贵了。要是试机再烧了的话,那不亏大了呀。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正常啊,我的也是击穿了,现在驱动板子也坏了

网友:
这种板C5706经常坏。一般换子就好了,但你说高压线圈一边全短,正常否,你量一下旁边的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  C5706  击穿大多都是因为高压块脱焊造成的 换上C5706的时候记得加焊其他的地方

网友:
两边对称的。比较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C5706  击穿换了就好  记得补焊高压包脚。

网友:
更换了,还要加焊高压线圈各个脚,有联想,ACER的17寸方屏。我经常修。如果再不行下次直接加高压板。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管子在 BENQ和联想 显示器上较多,换成C5707在加焊各点就OK了

网友:
很简单!对比旁边变压器的阻值方能知晓!

网友A:
老师,现在主要想问的是:就是那C5706间的那两个蓝色的电容7c184j 250v 的电容两脚间短路。这正常不??

hjq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现在主要想问的是:就是那C5706间的那两个蓝色的电容7c184j 250v 的电容两脚间短路。这正常不??

你看看这个电容是接在高压线圈两端的,表测试短路正常。还有个方法,测量另一组线圈的电容看看是否和这个一样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