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插VGA就灭灯

楼主(2013-07-12):
今天接了台显示器,插电正常开机,绿灯亮。插上VGA线后指绿灯灭,没电。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只要换了驱动板定好!

网友:
显示器的型号,品牌都发上来啊,一般都是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这,说的太抽象了,至少各个图片看看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程序问题,长城爱这样,要么就是驱动板上5V电容 16V470的电容问题,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短路了啊

网友:
更换驱动板OK。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