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万能液晶电视板显示电视无信号解决办法

楼主(2013-07-12):
一台19液晶,屏本身都是好用的,接电脑可正常使用,后来网上买个电视板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Snap.htm?spm=a1z09.2.9.34.UI8vZ2&tradeID=381251242189685 想改成个电视看下,接好用,刷了对方给提供的一19宽屏通用程序,开机后一直是蓝底提示 电视无信号,按按键板遥控空器有反应,可以出菜单,选择什么的,但不论你选电视 电脑 HDMI 信号源,它都一直是显示 电视无信号 一信息不停跑,不能正常接VGA 看电视,请问下这是程序不对导致的么,还是其它设置的不对,求师傅们给帮忙分析下

网友:
数据不对呀。刷前先备份。不行了还可恢复原来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