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170WA 17“显示器 不显,开关按键常亮不能开关机

楼主(2013-07-12):
今天修了一台联想D170wA17寸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不开机,电源绿色指示灯常亮,面板按键操作无反应,查电源5V及12v电源全部正常,按键有高低高跳变,但所有按键上电压只有1.65V明显电压太低,接上VGA线到电脑驱动板on开关无5V高电平开启电压,确定是驱动板故障,显示器驱动板型号为715G2498-1-k,跑线路测得发现一个小的贴片电容C412接近击穿只有98欧姆,拆下C412,测量C412已严重漏电损坏。加电测试,电源指示灯明显变亮,按键可以关机了,测按键上有3.4V电压。接上屏和信号线,显示正常,在主板上拆了个PCI-E的耦合电容上去,试机正常。经百度查找发现此驱动版C412电容损坏是通病。

网友:
这种要整个图就好了。这个有位标。那个记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