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维修求助:东芝M200更换电容

楼主(2013-07-12):
接修一东芝M211笔记本,电池工作一切正常,适配器偶尔难开机,开机后偶尔自动关机,查询得知为NEC大电容故障,请教各位师傅,看图片中应当是哪个电容?哪几个?麻烦指点一下。
本人主修台机,刚开始接触笔记本,超级小白,望不吝赐教。

CPU背面照片

上面看到俩330的,是这俩吗?

CPU正面照片

不是说要更换六个吗?谢谢诸位了。

补充内容 (2013-7-13 10:08):
请移步21楼,有更新图片,谢谢大家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8395-2-1.html

补充内容 (2013-7-15 21:36):
拆了大电容,换了六个330上去,测试中,看起来是成功了。

再次感谢诸位同行的帮忙,言语不周之处,多见谅。

网友:
CPU座子背面的。

网友:
在cpu座子旁找个空位,补上二颗330的电容就ok了

网友A:
请问是红色圈起来的这两颗电容吗?
只有这两颗是吗?

笔记本行业日下,二修三修居多故障就是因为有楼主这种肓修人混浊在其中,没事也在趟浑水!
连个电容都不认识还修电脑?无论台试机还是笔记本都应该有电容吧。严重怀疑你是不是修电脑。像我这种超级菜鸟都知道什么是电容。

网友:
不是  ,原来的很大一颗

网友:
你的图中没有NEC大电容,大电容都是在CPU座正背面的

网友:
你拍的是什么图片?正面不是正面,背面也看不到背面,不过从你的图片边角看你的机子背面没有NEC大电容,NEC大电容在CPU的背面正下方,很大的一颗!

网友:
如果有的话只有暴力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用户自己拆开修的 为了省几个维修费 捣鼓烂了 不合算

同意哈哈。内存没拔,扇热的也没取。这不符合常理啊  难道就要换电容了。。。

网友(点评):
很像用户,很小白,但是本人确实是维修的。只不过主修电视机,次修台机,以前碰到笔记本都是送电脑城修的,这是第一次,想自己入手修一修。

网友:
你是客户,劝你自己不要弄了,有个客户看我拆屏换灯管一次,就上淘宝买灯管,后来直接买灯架,自己换灯管了,结果是屏碎了,

网友:
很像用户,很小白,但是本人确实是维修的。只不过主修电视机,次修台机,以前碰到笔记本都是送电脑城修的,这是第一次,想自己入手修一修。

网友:
一看就不是做维修的,钱让别人赚自己不会死

网友:
很像用户,很小白,但是本人确实是维修的。只不过主修电视机,次修台机,以前碰到笔记本都是送电脑城修的,这是第一次,想自己入手修一修。

网友:
你们都太强悍了,,,哈哈

网友:
知道是电容坏了。还不知道是那个。肯定不是搞维修的。

笔记本行业日下,二修三修居多故障就是因为有楼主这种肓修人混浊在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红色圈起来的这两颗电容吗?
只有这两颗是吗?

连个电容都不认识还修电脑?

笔记本行业日下,二修三修居多故障就是因为有楼主这种肓修人混浊在其中,
很像用户,很小白,但是本人确实是维修的。只不过主修电视机,次修台机,以前碰到笔记本都是送电脑城修的,这是第一次,想自己入手修一修。

网友:
这是客户来搞卧底的吧,还让不让搞维修的活了

笔记本行业日下,二修三修居多故障就是因为有楼主这种肓修人混浊在其中,

网友:
NEC 大电容

网友:
这个对新人的话不太好.

网友:
新手修容易把故障扩大

网友:
很像用户,很小白,但是本人确实是维修的。只不过主修电视机,次修台机,以前碰到笔记本都是送电脑城修的,这是第一次,想自己入手修一修。

不是不认识电容,而是把CPU认错了,笔记本上CPU显卡什么的都长一个样,而且显卡插排线在CPU旁边,所以认错。
NEC大电容找到了。

大家都有初学的时候,想想你们入门的时候不也一样吗?

针对用户仔细甄别是对的,但对同行业要口下留情啊。

网友:
楼主是高手呀,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什么也不会。维修就需要楼主这样不耻下问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