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G非通病掉电求助!!!!!!

楼主(2013-07-12):
接一个新的同行拿来的裸板,(一起拿来了3块板,那两块不想弄了,这人太几把能吹了,那两块芯片都下了,板到处是松香,这贱人还说是风枪吹的,从来没吹坏过,大神们相信吗?)好了不啰说了!
E46G,拿板仔细观察,桥背面有进水痕迹,很多测点腐蚀,初步判断是有腐蚀的了,刷干净,没发现掉件什么。。打阻值都正常,加电,无待机,保隔没过,PQ34G极19V,测PQ6G极ACOK无电压。。有问题。。

查ACOK来源

发现由MAX8731AE的13脚发出,查芯片条件,供电,LDO都正常,ACIN为O,正常应该是2,2左右吧,测PR121,122阻值正常。。查ACIN去处。发现PQ2拉低,ACOK#为5V,PQ5没有拉低电压。。。换掉PQ5,保隔过来,3,5V出来了,开机电流0,5-0.6A左右瞬间掉电,测各电感电压和转换电压都有。。。换了个U一样!
仔细看桥背面腐蚀的地方,发现由两条线路经过测点时候好像腐蚀了,刀刮下,果然是断线了,查图纸

此时测DELAY_VR_PWRGOO
ECPWROK 过来的管孔都有3.3V,而且电流0.6多不掉,板上的灯也是亮的,不跑马,把断线补上,电流上到0.6多马上掉电。。。测U16的4脚也没瞬间电压,不知是何原因???大神们给点意见啊。。。

网友:
与门工作原理你都不知道,在这乱说

网友A:
ACOK为低,你换pq5顶什么用,还保护隔离过了。不解~望赐教!

网友:
这个情况不知道CPU供电正常不。一般都是供电问题掉电多。

网友:
桥缺少电压了吧

网友:
一楼那哥们,不懂就不要乱说,误导人家,与门的工作原理是1脚大于2脚就输出啊? 你这不是瞎搞?真佩服你

网友:
与门的工作原理是全高出高,有低出低,你看一下子这个U16的工作条件看一下子,1脚和2脚信号了出了正常吗

网友B:
缺少电压或者是有短路,把U16拔了看看会不会掉电,不会的话看看是不是PQ53这个管子不对,把PQ53换了一楼的真不知道怎么混到金牌维客的。

网友:
当然U16这种块块常坏,首先排除它的问题,先换一个看看。必须所有的供电都好以后,才能告诉EC和桥供电好了!南桥才进一步启动复位,补上线以后,因为缺少电压自然掉电了。重查U的供电吧。

网友:
还有,总线补偿电压看看,这个容易被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U16的4脚是 2脚电压 大于1脚才能开启的吧 如果2个脚电压都正常的话 可以查找U16 4脚的信号来源或更换U16解决 ...

   大哥 这不是比较器吧

网友:
  就是玉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OK为低,你换pq5顶什么用,还保护隔离过了。不解~望赐教!

PQ5把ACIN拉低了,先有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OK为低,你换pq5顶什么用,还保护隔离过了。不解~望赐教!

PQ5拉低了ACIN,ACIN要先有2.2V的适配器检测信号,ACOK才会发出了

网友:
我也台e46g,也是开机掉电的,瞬间全部电压都有,复位也有,我报SB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缺少电压或者是有短路,把U16拔了看看会不会掉电,不会的话看看是不是PQ53这个管子不对,把PQ53换了一楼的真 ...

谢谢,早上来修好了,晚上才想起这通病,开始老盯着进水那,和你说的问题一样

网友:
路过 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