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转速过快

楼主(2013-07-12):
cpu风扇转速检测是正常的六七倍,电压和温度正常,谁知道什么会影响啊

网友:
什么风扇啊。。一般风扇都有温控,主板BIOS 里边有没有打开温控。。
再有。我碰见最奇特的问题就是,联想的三线风扇,只要在非联想主板上用。转速就能上到5000多。。。一直没高明白联想是咋弄的。就一流氓

网友:
笔记本的话,用电流表接5V看看风扇转速,如果5V接到风扇还那样,,那就就换一个风扇,转速高不好吗?散热呀。。

网友:
笔记本的话,从USB引出5V电压接上, 台式机的话,有可能是品牌机。我遇见过,没弄好

网友:
转速高,首先费电,其次当cpu需要更高转速时,风扇不受控制,无法改变风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