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7-13):
液晶显示器是插上电源就有5伏 12伏输出,液晶电视电原板也一样吗,咋就找到一个5伏输出呢,12伏 24伏没电压
液晶显示器

网友:
那是电源板坏了查一查

网友:
插上220V的电,待机状态下仅有5V或者3.3V,这是功耗会很小,节约电!
有过开机信号后,才会有12V,24V的驱动电压的。

网友:
一般液晶电视只有待机5V,接到驱动板上,开机时从驱动板发出一3.3V或5V的开机信号送到电源板,然后输出12V 24V等电压。

网友:
开机了才有其他路电压输出。

网友:
受教了,谢谢大家分享。

网友:
液晶电视 等离子
都是开机正常后才有其他路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