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怪问题

楼主(2013-07-13):
前一段时间收到同行拿过来的机子,机子是HP的具体是什么型号记不太清了,这个机子的问题是用电池开机一且正常,一插充电器就是黑屏,修了最后把LED屏拆下,LED驱动IC加焊一边OK。有点想不明白LED屏还能造成这样的原因,有明白的朋友能不能说一下为什么。反正我是想不明白

网友:
没遇到过,,遇到的这问题都是保护隔离的问题,,问一下,你是怎么检测到的

网友:
有点离奇吧??、、????这样的问题大多是隔离保护电路问题呀,,

网友:
路过 还没碰到过这样的故障呢 学习了

网友:
没碰到过这样的机子

网友:
是呀,我也第一次见当时同行拿给我说是插充电器黑屏,二话不说拆机拆开以后看到板子隔离保护电路北桥呀全动了,插上电流表看电流很正常顺手量了屏接口什么电压都出来了屏就是不亮心想板子没事呀???干脆换屏看看,找了一个碎屏换上去亮了

网友:
点错建了,开机关机怎么折腾都亮,屏也有这问题不管3*7是多少把LED驱动IC加焊看看,焊完OK。想问一下各位高手屏驱动IC与电池供电还是电源供电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