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EC BIOS刷入不成功。源程序也不能刷不回是啥原因啊

楼主(2013-07-13):
是用G450编程器来刷的,比较老是出错哦。是啥问题啊,是MX25L1005的芯片哦

网友:
芯片坏了呗,接触都是好的吧?

网友:
没换个芯片试试? 这个也不过 或者拆个容量相同的刷下

网友:
有可能芯片问题导致的。

网友:
大多是么接触好吧·。。。。用酒精或好点的洗板水清洗下BIOS引脚,

网友:
我都换了一个还是一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