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换LED屏后屏幕无背光

楼主(2013-07-13):
一个SONY的笔记本原问题是屏碎了,换了个LED屏后发现无背光了。
换上原来的屏也是无背光,LED升压板是装在屏下面的,和屏是一体的。
请问屏线可能有问题吗?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问题,也不排除其他问题

网友:
因为是去年才出的笔记本,没有电路图研究啊。
LED背光的供电有没有可能是单独一条线经由屏线供给LED升压板的啊?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问题咯。。。

网友:
看看屏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机器,看一下有没有图纸

网友:
看你们说的五花八门的。。。给LZ点正确的思路。SONY的要换一摸一样的才行。还有就是有的SONY你换了它的原装屏会出很多问题的。比如调不了亮度,背光没有原来的清晰。这都是正常的

   LZ你的应该是没屏供电,去查的看下有没有

网友:
LED的也可以换改高压,到TB一搜一大把

网友:
不敢乱改,怕屏幕拆了会漏光。

网友:
查背光条件呀! 供电  EN 亮度调节   140 屏接口都差多一样的

查下后面几个脚电压

网友:
我对led只得出12v能升压成36以上我认为屏应该亮,看一看12V有没有电压和升压芯片升压了没有

网友:
谢谢,学习了,正需要呢

网友:
我经常遇到,都是再换一次屏!

网友:
屏供电有吗,同型号代换其他没什么可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