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这个1155针主板怎么有3个bios芯片

楼主(2013-07-13):
华硕这个1155针主板怎么有3个bios芯片,第3个的确是主板bios,可以刷写,取下也不会跑马。第1个和第2个bios芯片又是干嘛用的,不解?

网友:
前没见过.等高手.

网友:
没见过呀,谁知道

网友A:
一个SB BIOS  一个网卡ROM  一个 ECROM

网友:
好新的板子,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释

网友:
4#的啥意思,没网卡会不跑码?

网友:
坐待高手解答~

网友:
那两个应该不是BIOS芯片吧!只是ROM而已!

网友:
应该有一个是BIOS 一个是EC的ROM  另一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台机有EC?有两个是BIOS是有可能的,双BIOS防止丢失恢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SB BIOS  一个网卡ROM  一个 ECROM

汗,台式机还有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汗,台式机还有EC?

呵呵, 以后的主板都应该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SB BIOS  一个网卡ROM  一个 ECROM

正解。。。。。。。。。

网友:
新主板啊 以后发展什么趋势啊

网友:
晕了,上面说的EC是IO吧?

网友:
集成的东西真多啊 以后越来越 难修了

网友C:
明显不是楼上说的。标准答案:你图上标的2就是主BIOS芯片,标1的是内存兼容性调节BIOS,这个BIOS只为内存服务,另一个是网卡MAC地址R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不是楼上说的。标准答案:你图上标的2就是主BIOS芯片,标1的是内存兼容性调节BIOS,这个BIOS只为内存服 ...

是不是说反了啊,3是主BOIS,2是内存的BIOS,1是网卡的ROM,(1有没有可能是南桥的BIOS,笔记本里很常见,不知道主板里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