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C225一体机bios,版号daoqudmb6D0

楼主(2013-07-13):
求联想C225一体机bios,版号daoqudmb6D0  apu的机器看看哪位朋友有的话,请联系

网友:
兄弟,你机器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正在修这台机器。我的是不上电。这板没图。是双BIOS的。怀疑是IO 的BIOS有问题。
也没得刷

网友:
嗯 不触发待机0.01 3v5v正常 刷ec bios就好了。你找下论坛里面有个c325的bios。刷上就ok

网友:
这款EC里也写程序了吗

网友(2013-09-05):
正在修这款机,3V5V没电压... 想分析一下,都没有图纸,郁闷哪....

网友(2018-01-08):
是双mos管吗        还是什么       比较器? 是双mos管吗        还是什么       比较器?

网友(2018-03-11):
我也想要这型号的BIOS,你想要的是哪个BIO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