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不亮,新手求思路

楼主(2013-07-13):
昨天接到的独显CQ41   点不亮电流到1.4  然后用风枪吹了下北桥,还是不亮  拔掉内存看见内存好脏  然后把它擦了一下  插上去竟然亮了
然后就隔了一夜,早上再来的时候又不亮了,电流1.4  大小写的灯一直在闪
请问各位前辈  怎么破?

网友:
换条内存试下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独显大多是显卡 集显就是北桥,有的桥吹不亮的

网友:
不用说,你懂的

网友:
检查内存部分  查查内存的供电   烤过板子没呢?

网友:
INTEL 的一般都是bios问题通病

网友:
忘记了说是AMD 的CPU和NB    我风枪又吹了下北桥  亮了  我烤了北桥    现在没问题了

现在的问题是   我改了风扇的情况下  估计这机器能用多久呢

网友:
烤的北桥 改了风扇能撑过1个月保修的

网友:
最后是做了北桥  好了

网友:
这机器是AMD芯片组的,北桥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