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坑爹的华硕 P5G41C-M LX 跑 D0 98 96

楼主(2013-07-13):
华硕也太坑爹了遇到十几块了没一块修好过了的 都是跑 D0 98 96 上论团看了看这种样的问题还真多 也应该是通病 有修好过这种问题的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点评):
把BIOS座旁边的822排阻换掉基本上就可以

网友:
有一块跑DO ** 38的是BIOS电阻问题,但有的也不是

网友:
按时序一步一步查终会找到问题所在的。
看跑码像是不过内存,先刷BIOS吧

网友:
还是重点看822的阻值  那个破玩意 太好坏了 、、

网友:
楼主你的主板也是这款啊,你用的是几代内存? 麻烦您试一下插2代内存时供电多少?我插2代内存供电1.5,怀疑不对,现在档e0

网友:
这块板修好了换的BIOS旁边的一个822P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