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记星v5刷bios不显示

楼主(2013-07-13):
好记星v5刷bios刷到一半,显示断了,然后就不显示了,接上电脑显示接上了,再刷bios就说连接不上,这里能解决吗

网友:
拆下来用编程器重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详细流程 谢谢

手头有多功能的写码器,把芯片拆不来,通过接口转换座插到写码器插中,开户写码器软件,清空ic数据,读入biao文件,进行写操作.软件通过电脑并口或串口或USB口把bios数据传到写码器,写入IC中.
不过拆焊ic可靠性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