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70不能正常关机,祥见帖子,求诊断。

楼主(2013-07-13):
目前的状况就是关机不会断电,点重启的话就自动断电了(是在系统退出后),每次开机想进BIOS也进不去,按默认的F2没反应(直接进了系统)。这不是系统的问题了,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刷BIOS能刷好么?这个BIOS是UEFI的,文件格式是CAP(不是ROM)。

网友:
先跳线清除,不行就刷了

网友A:
换人  ,换版

网友B:
新手学习 软件没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学习 软件没问题吗

刷BIOS的软件是Phoenix UEFI Winflash,系统没问题,因为进不了BIOS所以就拆硬盘格空才重装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人  ,换版

换谁???

网友:
  今天没有下载分 , 随便说了句,  看看键盘是否有问题    买个编程器百把块钱  就搞定了

网友(2013-10-21):
那就编程器刷呗

网友(2015-10-10):
楼主的修好了没有,我的Q470也是关机屏幕在亮,风扇在转。点重启直接就关机了,系统换过  BIOS刷过都还是一样的,修好了指点下

网友:
把电池短接下,不行就用编程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