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技嘉主板跑F5

楼主(2013-07-13):
一块技嘉GA-880G-USB3的主板  网卡短路  已摘除! USB对地都正常  现在跑码F2  F5  有没有大神碰到过
这板子要不要检测网卡!  没摘网卡之前也是挡F5这  BIOS刷了 电放了  AMD芯片组的!

网友:
自己顶个 ··· 别沉了

网友:
换下CPU检测下

网友A:
這片電池沒電或耗弱會擋F5的,注意

网友B:
看来这CPU还真不好过呀,与南桥相连的元件也正常的话,估计要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片電池沒電或耗弱會擋F5的,注意

换的新电池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这CPU还真不好过呀,与南桥相连的元件也正常的话,估计要换了

换南桥??  只是说网卡短路 有点怀疑南桥 可是没量到南桥哪不正常

网友:
就没有大神碰到过跑F5的吗  自己再顶下

网友:
没有碰见F5,主板自检不需要有无网卡,查网卡到南桥线路有无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