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按着才显示正常的B460

楼主(2013-07-13):
请教大家一问题,一台联想B460开机按住主板的南桥或者显卡位置都可以显示,松开手就马上黑屏在按也显示正常,请问是显卡还是南桥稀焊、、

网友:
是虚焊了。。。。。。。

网友:
显卡部分虚

网友:
绝对的虚焊了,加焊一下就OK

网友:
楼主没显示的时候电流多大?看情况好像是显卡有问题。先加热一下。

网友:
机器没有摔过之类的吧。

网友:
风枪吹下呢?吹下亮不?能亮就加焊吧

网友:
同意假焊一下

网友:
肯定是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