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闪摸不清

楼主(2013-07-13):
现在有几台17寸的DELL显示器,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屏幕是黑的,没反应,内部能听到很规律的吱吱响,请问大家这是哪里问题?有人说是通病,但是我还是没有看到有人能说一个能解决的办法,

直接乱搞一通 。好的也被你搞坏了

网友A:
楼主动手把它拆开看一下啊。不然怎么会知道问题。

网友(点评):
已拆开跟正常的对比了,5V,12V都有,在线几乎测了所有的元件,都没发现问题,电容没有鼓,但是也换了,开关管,高压线圈都换啦,换电源板就好,现在能肯定是电源板有问题,但是没发现哪里有问题,各位怎么看?

网友B:
你搞不清,别人更搞不清楚。拆机,查看啊。

网友C:
供电部分电容或者电感有问题吧

网友(点评):
都换过了,问题一样

网友D:
大电容吧。看看鼓包没

网友(点评):
已换,问题一样

网友:
机器都没拆就来问呀?

网友:
已拆开跟正常的对比了,5V,12V都有,在线几乎测了所有的元件,都没发现问题,电容没有鼓,但是也换了,开关管,高压线圈都换啦,换电源板就好,现在能肯定是电源板有问题,但是没发现哪里有问题,各位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电容吧。看看鼓包没

没有发现,但是我还是换拉,问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部分电容或者电感有问题吧

都换过,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搞不清,别人更搞不清楚。拆机,查看啊。

已拆开跟正常的对比了,5V,12V都有,在线几乎测了所有的元件,都没发现问题,电容没有鼓,但是也换了,开关管,高压线圈都换啦,换电源板就好,现在能肯定是电源板有问题,但是没发现哪里有问题,各位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把它拆开看一下啊。不然怎么会知道问题。

已拆开跟正常的对比了,5V,12V都有,在线几乎测了所有的元件,都没发现问题,电容没有鼓,但是也换了,开关管,高压线圈都换啦,换电源板就好,现在能肯定是电源板有问题,但是没发现哪里有问题,各位怎么看?

网友:
先把高压的12V供电断开,再通电测试,背光就用测试灯管的点亮,先查出是高压的问题还是带不起负载的问题

网友:
查5V整流二极管,5v电容全换了,不鼓包也换

网友:
吱吱响一般是大电容失容带不起负载或者线圈引脚虚焊或者尖峰吸收回路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