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替换问题

楼主(2013-07-13):
k3919 M3004D 能互换吗

网友:
K3919可以用06N03换买,电流小了没事吧

网友:
mos管带环得看沟道的,最好换一样的,别乱换。

网友:
简单记忆‘红P黑N“。红表笔接1个大脚那边D,黑表笔测另2个脚G S,能测到阻值这个管子就是P沟道,反之,就是N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