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5通电不显示,电流表跑1.4.

楼主(2013-07-13):
新人求助,是哪块的问题/?

网友:
电流跑1.4只要没短路应该到显示部分了,看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触发后跑到1.4不显,问题应该在显卡了。理论上这时候应该亮机了

网友:
显卡了吧.再说这机子显卡易虚

网友:
加焊显卡或换显卡

网友:
风枪吹下显卡看有反映不。有就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