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进来看看啊,碰到的一个疑难杂症

楼主(2013-07-13):
这个图,1脚5v,5脚5v,芯片已经换了,mos上下管也换了,而且负载也不短路,那个7脚的三极管我也找到了,去掉了,还是没有电压产生,怎么回事?有知道的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A:
7脚3级管去掉了,可以吗?肯定不行了

网友B:
开机瞬间测有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瞬间测有电压吗

没有的,一直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脚3级管去掉了,可以吗?肯定不行了

大哥,那个三极管是控制的

网友:
反馈  和上下MOS 关   电感的滤波电容

网友C:
查看下2,6,8脚电压是否正常,若正常就是外围电路中有元器件坏了,就找和7脚相关的元器件

网友D:
开机瞬间用示波器测  如果掉的快 万用表抓不住

网友E:
先用示波器判断瞬间有没有,有的话就是不能维持,查boot,没有的话只要工作条件满足直接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看下2,6,8脚电压是否正常,若正常就是外围电路中有元器件坏了,就找和7脚相关的元器件

2.6.8脚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我测过了上下管g极都是0v,要是输出的有电压,那这供电都已经起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开机瞬间用示波器测  如果掉的快 万用表抓不住

没有,我芯片,上下管都换过的,电容电阻也没少的,就是没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用示波器判断瞬间有没有,有的话就是不能维持,查boot,没有的话只要工作条件满足直接换芯片。

芯片,上下管已经换过的,boot脚一直为5v

网友:
看起来就这两个东西.怕是芯片了本身了.

网友:
遇到这个东西,先换MOS管。再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我芯片,上下管都换过的,电容电阻也没少的,就是没输出电压

或许是输出保护了 ..用示波器两下就搞定

网友:
Q3 可以去掉。排除芯片本身问题,看看后级输出那些电路。和芯片周围电阻电容

网友:
这芯片就连接这点元件, 看MOS C 注重下反馈吧  不行的话 芯片本身问题吧

网友:
将C2换下来试试?不行的话再换一片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