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60 i3 不认独立显卡,我应该如何解诀。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7-13):
此机是双显卡的。进入win7后,打设备管理器没有认到ATI独立显卡,只有一个集成的显卡。此机有一个显卡切换开关和指示灯,指示灯是一直亮着的,我拔了下显卡切换开关后,指示灯没有变化还是一直亮着,此时设备管理器也毫无反应。换系统后还是一样。请有修过此问题的高手定要给予迷冿呀。在此表示感谢!

补充内容 (2013-7-18 00:33):
我测显卡切换开关信号去了EC, EC如何实现 显卡切换的呢?时序信号各是什么呢?

补充内容 (2013-7-18 00:33):
我测显卡切换开关信号去了EC, EC如何实现 显卡切换的呢?时序信号各是什么呢?

网友A:
显卡没坏吧,

网友:
A卡  加焊 看看能好不  我弄好过这样的机器 这样的毛病

网友B:
没修过这种故障。只是提个自己的想法:进BIOS能设置吗?会不会是BIOS设置的问题呢。干显卡的话有风险,必定是能亮的。

网友C:
恢复下bios出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恢复下bios出场试试

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修过这种故障。只是提个自己的想法:进BIOS能设置吗?会不会是BIOS设置的问题呢。干显卡的话有风险,必定 ...

不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没坏吧,

这个是我纠结的问题呀。。。。

网友D: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但是没有解决
BIOS里面设置成默认独立显卡启动
屏幕会黑屏
按理说,正常情况下,使用独立显卡的时候,灯才会亮,
使用集成显卡的时候,灯就不亮
现在我想想,当时那个机器的显卡切换开关好像有点问题了
这个开关是连接到EC的
我认为楼主可以从这里想想办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但是没有解决
BIOS里面设置成默认独立显卡启动

我也想过。。。。可参考。。。。谢了。。。

网友:
那你就  用 慢装 光盘 试试  看     我 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过。。。。可参考。。。。谢了。。。

修好了 还望把解决方法公布出来呀

这个虽然问题过去一两月了

但我还一直没忘

网友F:
楼主你的机器修好好吗?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机器修好好吗?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没有呀。。能显的机器。我打算换显卡的。根客户说有风险不显。。。客户就不修了。。。我晕了。。我也想知道 何原因。。。我这台机器是有被摔过不好搞。。。

网友G:
显卡 换了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显卡 换了没有·········

没有换。。。客户不修。。难道 你换了可以认到独立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换。。。客户不修。。难道 你换了可以认到独立显卡吗?

恩  有些显卡坏了是打不上显卡驱动的 ·

网友:
我修过ACER 的  要打官方的独显的驱动

网友:
南桥问题  这是Y460A卡和Y560卡的通病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少,很多是显卡能发现,但是打上驱动就黑屏的,检测不到倒是很少看到,到BIOS里看看概述里有没有发现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