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坑爹的板,大神进来看看

楼主(2013-07-13):
bios刷过了,桥加过了,还是不跑码,目测也没什么掉件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用示波器打第一脚有寻址波形,就是不跑码,没思路了,还有没有我没想到的,知道的大神指点指点啊,先谢谢了

网友A:
我是新手!我以前遇到个一块amd的主板!杂牌的cpu座子上写的是am2的,结果我拿am3的点亮了板子。要不你试试换换cpu。

这是英特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我以前遇到个一块amd的主板!杂牌的cpu座子上写的是am2的,结果我拿am3的点亮了板子。要不你试试 ...

AM3能插进AM2的座吗。

网友B:
如果是单桥,则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单桥,则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些。

桥已经加过了,还有什么

网友D:
CPU换过了吗?

网友:
把桥换掉

网友E:
IO  再刷一下别的版本的BIOS!!

网友F:
上CPU有内存复位吗

网友:
迷迷糊糊的软故障搞死人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AM3能插进AM2的座吗。

AM3的CPU本来就可以插进AM2的座,很多AM2的主板都可以同时支持AM2、AM2+、AM3的CPU,比如华硕的M2N68-AM SE2、M2N68-AM PLUS之类的。但AM2的CPU一定插不进AM3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AM3的CPU本来就可以插进AM2的座,很多AM2的主板都可以同时支持AM2、AM2+、AM3的CPU,比如华硕的M2N68-AM  ...

哦可能吧。我是怎么也放不进去

网友:
IO问题,也会造成不跑码的。

网友H:
不跑码,有时钟,复位吗,看诊断卡复位灯状况,细心目测全板线路有无烧段,内存能引起不跑码,有复位查复位电路,cpu工作条件,重要部件替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换过了吗?

没有,因为没有1155的cpu,再说inter的cpu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IO  再刷一下别的版本的BIOS!!

恩,可以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CPU有内存复位吗

有啊,168脚有1.5v,呵呵,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跑码,有时钟,复位吗,看诊断卡复位灯状况,细心目测全板线路有无烧段,内存能引起不跑码,有复位查复位 ...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而且已经用示波器打第一脚,开机有寻址信号的波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我以前遇到个一块amd的主板!杂牌的cpu座子上写的是am2的,结果我拿am3的点亮了板子。要不你试试 ...

我知道这是因特尔的!我只是说我以前遇到的情况!至于lz采纳不就是他的事了

网友:
竟然都正常,查内存线路,具体自己根据未装修经验查,内存是会引起不跑码的,在查CPU到bios线路,BIOS供电,数据

网友:
我知道这是因特尔的!我只是说我以前遇到的情况!至于lz采纳不就是他的事了

网友:
具体自己根据维修经验检查

网友:
在寻址了,没走码.所BIOS可能性还是要大些.

网友:
估计挡外设,摘掉网卡或声卡子类的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我以前遇到个一块amd的主板!杂牌的cpu座子上写的是am2的,结果我拿am3的点亮了板子。要不你试试 ...

人家是1155的,你什么AMD,风马牛。

网友:
示波器没用过,也不会用, 我只想说,cpu和桥之间的数据线正常吗。 有可能是cpu座子虚汗呢。

网友:
主板电池没电了也会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已经加过了,还有什么

重植球 吧

网友:
CPU是否工作,小试一下,不上cpu风扇摸下cpu是否发热不就知道了,时间不要长。内存有压,就检查cpu和供电芯片的PG信号是否正常。故障应该在cpu周围。

网友:
我也有很多这样的板,直接扔一边

网友I:
你可以换个CPU试试   不行的话     单桥的可以丛植珠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你可以换个CPU试试   不行的话     单桥的可以丛植珠

多谢提醒,板子早就拿走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多谢提醒,板子早就拿走了

不用客气    多大点事  以后多交流

网友:
查外设呀! 嘿黑 也有可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用客气    多大点事  以后多交流

恩恩,好啊,以后多交流啊

网友(2013-08-26):
有些版子对intel 和AMD的不兼容,这类是比较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