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手动触发后,到0.64A,后反复自动触发到0.6A

楼主(2013-07-13):
如题,拿到一客户的机子,东芝的L600,版号是date2dmb8f0,,,
1、待机0.01,手动触发后,到0.6A左右,马上掉电,等到三四秒钟后,机器自动触发,到0.6A左右,如引循环,.

2、如果用只用电池的话,能能触发掉电,但不会反复触发,,,接上电池,再接电源,没有充电电流,充电指示灯倒是有反映.
3,测量各组电压,都有,包括CPU电压都有,SYS-pwrok信号,也有3。3V,,

4\也刷了两个BIOS,也拖了EC,故障依旧,

哪位师傅,麻烦费神帮我分析一下,小弟先谢了

网友:
在线等,如果今天没有结论的话,客户明天就要拿走了,生意就吹了呀

网友:
会不会是HM55桥的问题呢,没有确定的话也不好动,手上也没有这个桥,如果大方向确定的话倒是可以订一个回来

网友:
内存上不上有区别吗 小CMOS电池有电吗 INTEL还是AMD的呢

网友A:
内存上不上都一样的,小电池,量了一下,3。1V,,,是INTEL I3 380M的,桥是HM55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上不上都一样的,小电池,量了一下,3。1V,,,是INTEL I3 380M的,桥是HM55的。。

刷了BIOS了没?HM55的桥换了后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BIOS了没?HM55的桥换了后很麻烦

两个BIOS都刷过了,一样的

网友:
最近我也是修这个机器,显卡供电没有!

网友:
刚才对照电路图量了一下,电压都有,哪位朋友遇到过相同情况不呢\

网友:
取下CPU,现象也类似,手动触发后,电流到0.23A左右掉电,过三四秒又自动触发.循坏,,,,,,

求解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我也 遇到一模一样的故障了,修好分享一下

网友:
有没有EC大电容

网友:
HM桥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主你好 能帮我一下吗  我的和你一样的机子一样的故障 我刷了个bios 就不触发了 刷回原来的bios 也不触发 能把你的bios发给我吗 感谢了 我的邮箱750261158@qq.com

网友:
问下楼主搞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