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Thinkpad E420 I3 独显(HM65)电流0.38A故障

楼主(2013-07-13):
Thinkpad E420 I3 独显(HM65)电流0.38A故障

客户反应插火牛时打了一下火就断电了,开不了
接机时不触发,3V 5V无输出,到论坛查一下,发现到处都是这个待机电路BD95280
问题,大概量了一下,没有显示短路,就订了一下回来,换上后,可以触发,电流停在0.38A就停下来了,按时序测量供电发现1D5V_s3无输出
1D5V电路L4601阻值只有5,短路了,发现 PL4602 GS通了,拆掉,上电,上波波发现电压上地1秒就掉下来,查一下PU4601 3脚有PWR_1D5V_EN高电平3V,肯定是后面保护引起的,干脆换掉PU4602 PU4603,打值27,应该正常了, 上电,电流到0.42A就掉到0.38停下来了。去掉内存0.36就掉到0.32

查一下反馈4608 4609都正常,更换滤波电容还是一样。怀疑PU4601不良,更换了,还是一样,看来是后级引起的的短路,
这头大,1D5V-S3几乎供给后面的所有电路。

这排除用什么方法大家就不要去深究了拆什么都好像是正常的,用想象法吧。
城外街铺自个维修遇到这问题   要啥都没法借。。可以说是很痛苦。。。。。。。。

反正最后发现了是I3 CPU的问题,更换OK了 为什么,我也不清楚

只想说明一样:这个机器这种情况电流跑0.38A左右, 有可能是CPU坏的

                        大家不要忘记CPU这个大家伙,有条件的要换一下来测试

                        还有用988 989的假负载在HM65G下是插不进去的!

                        请问大家在HM65下面有假负载么??

网友:
电流跑到0.3左右,一般都能直接判定是CPU供电出了问题吧

网友:
CPU坏了使得L4601短路是么???

网友:
前天就遇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上CPU,1,05v对地00

网友:
上CPU 的话打对地值好像最多也是10几欧

网友:
现在I系列一代的,二代的U都很容易坏啊。。。。

网友:
是呀,而且很多坏法都是莫明奇妙,没替换就进入牛角尖了,被客户逼着交货,只好淘一个CPU回测试,才发现问题。

网友:
I系列的CPU直接管理内存了。所以CPU坏了事会引起这个故障的

网友:
学习了,支持原创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0348-1-1.html

网友:
e420 的机器看来问题也不少啊!

网友A:
E420的CPU坏,我还真么遇到过
I系列的CPU坏的,听说很多,但是我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20的CPU坏,我还真么遇到过
I系列的CPU坏的,听说很多,但是我从来没遇到过

坏没关系, 最重要有得代换,没换就麻烦

网友:
I系列的集成内存控制器,北桥,显卡,坏得挺多了,各位手上必须要留个测试U啊,钻牛角尖的滋味不好受。

网友:
1.05  几欧是不短路的,看来楼主机器修得少啊

网友:
转了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