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2WA 2小时黑屏

楼主(2013-07-13):
联想22寸液晶,型号L222WA,使用2小时左右黑屏,里面隐约有画面显示,无背光,拔掉电源过几分钟再插上,能正常显示,过几分钟再次黑屏,已排除按键和4灯管
无背光

网友:
改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你这情况建议你短接试试,
有些内置高压带不起四根灯管
短接一根试试, 不行就改高压吧。

网友:
改个电源板测试下,应该是高压带不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