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新笔记本识别方法

楼主(2013-07-13):
对于电子数码产品,我们有水货、行货、翻新货之说。遇到水货还好,但是遇到翻新货,就比较头疼了。今天教大家怎么识别翻新的笔记本
方法一:检查笔记本的表面,笔记本的键盘、触摸板等与人体经常接触的地方如果很光滑、发亮,可以断定是翻新笔记本。因为这些地方一般会经过磨砂处理的。
方法二:检查笔记本的固定螺丝,如果笔记本的固定螺丝上有明显的划痕,也可以断定是翻新的。

方法三:检查LCT显示屏的表面,如果上面有细小的磨损痕迹,也可断定是翻新的。因为LCT表面是比较薄的无法进行打磨。

方法四:闻气味,刚开封的笔记本有股工业清洗剂的味道,这种味道不好闻;手工翻新的笔记本有种淡淡的香味,且,笔记本表面摸起来会有一些滑腻。

方法五:检查笔记本序列号,笔记本的序列号位于其底部的标签上,如果序列号有涂改、重贴的痕迹,我们可以断定是翻新的。另外,我们也可以进入笔记本的BIOS设置,检查BIOS中的序列号是否与包装箱、笔记本底部的序列号是否一致,不一致可以证明是翻新的。

方法六:检查电池,一般新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充电次数不超过3次,电池中的电量不超过3%,如果笔记本电池电量过高可以怀疑为翻新的。注意:这种情况可能被商家说成给别人试机,但是,平常我们试机的时候,一般不会用电池来驱动笔记本,直接利用外接电源。

方法七:检查随机附件,附件主要包括驱动光盘、说明书、保修卡等。如果是翻新机,商家是很难把这些收齐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值得我们注意:

翻新的笔记本底部一般会有一块标注“This product is refurbished and contains used parts”的小标签(本产品被重新反洗并包含有使用过的零件)有时候,这个标签会被无良商家撕掉,但是会在笔记本相应的地方会留下相应的痕迹。

网友:
这个有用

网友:
正想买笔记本,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有没有用再说。哈哈。

网友:
电池电量不超过百分之3  这个我表示怀疑!我提的新笔记本电池基本都是满的或者七八成电量!

网友:
觉得不知道从那里粘贴过来的,或者是一楼就这水平了。。。

网友:
其实看面板上的LOGO很准的  翻新的喷漆喷不到那里

网友(2014-02-11):
样的新款的话有些是样机

网友:
请问有cpu的翻新鉴别方法吗?我准备升级t9300

网友:
我以前还买过 翻新的硬盘 不过还是可以的 用了很长时间最后硬盘盒坏了

网友:
买笔记本还是买新一点的型号,别找那种快更新换代的处理品,而且要找专卖店会好些,别找那种修、卖都有的店

网友:
还可以看看USB等一些借口有没灰尘。

网友:
不错, 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闻气味、看接口等等方法!

网友:


网友:
对于电子数码产品,我们有水货、行货、翻新货之说。遇到水货还好,但是遇到翻新货,就比较头疼了。今天教大家怎么识别翻新的笔记本。
方法一:检查笔记本的表面,笔记本的键盘、触摸板等与人体经常接触的地方如果很光滑、发亮,可以断定是翻新笔记本。因为这些地方一般会经过磨砂处理的。
方法二:检查笔记本的固定螺丝,如果笔记本的固定螺丝上有明显的划痕,也可以断定是翻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