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松下等离子,总是坏3.3v、5v电路,咋搞的?

楼主(2013-07-13):
一开始是保护了,查3.3v、5v没有了,造成保护不能开机。

下午,换了一个3.3v、5v的芯片,好了,装起来测试了几个小时,关机。

第二天早晨再开机,机子亮了几秒钟,啪嗒,有掉电保护了。

等到下午把板子拆下来重新换了一片原来那个电源芯片,好了,装起来测试了一段时间,下班关机。

今天早晨一开,又保护了,出现跟以前一样的症状。

把滤波电容、电感、上下mos管都换了,都是通电瞬间即掉电。

怎么搞的呢?不上负载也这样。

网友A:
一般保护都是过压或者欠压了,你换了那么多也没看到测一下反馈部分。有示波器的话抓一下输出电压的电平吧,看看是过压了还是欠压了。

网友:
是一体机还是电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保护都是过压或者欠压了,你换了那么多也没看到测一下反馈部分。有示波器的话抓一下输出电压的电平吧, ...

怎么测的?

换了两片电源芯片以后,发现还不光是这两个电压问题。

有时候开机3.3v5v电压有,开机但是屏没反应。
有时候开机就没有3.3v5v电压,不开机。

网友B:
主电源电压偏低.我试过主电压为192伏.低于180伏以下就会这样.先单独带60w灯炮试电源板ok

网友(2013-08-13):
引用 网友B:
主电源电压偏低.我试过主电压为192伏.低于180伏以下就会这样.先单独带60w灯炮试电源板ok

带灯泡试过了,亮啊。

网友B:
并不是带灯泡亮互不亮问题.而是亮后睇各组电压与正常值误差多少.309v    192v   70v  15v   5v    3.3v  好多组电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带灯泡亮互不亮问题.而是亮后睇各组电压与正常值误差多少.309v    192v   70v  15v   5v    3.3v  好 ...

309v在哪里?

测到电压最高的vsus是170多v

网友:
你不知什么型号有些是172v.我修一台42vsus不调到192V.经常开不了机.参考下下面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