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品牌机开机卡windows滚动条怎么解决?

楼主(2013-07-13):
今接到一款DELL品牌机,客户说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不可以点亮,我接到机器后,测机发现机器能点亮但走到WINDOWS滚动条过后就黑屏了,于是报价打发走客户开始维修,让徒弟做了一个系统,测试机器,系统做完以后重启了,但是走到WINDOWS滚动条又卡机不走了,我把外设全拔了,还是如此,于是拆下了主板还不行,但是我手摸南桥特别烫手心,南桥是82801GB的南桥,北桥隔着散热片也很烫,不知道南桥是否正常,有时候重启机器还会出现掉电现象,有时候还会出现不认硬盘,硬盘放到其他机器上就可以引导,我就郁闷死了,该死的DELL机器,问题不少,另外在出现点不亮来回重启掉电的同时,我试过手轻轻一按南桥就不掉电了,直接跑码了,请问有没有修过这中故障,请高手指导!莫非南桥空焊,还是芯片局部损害,接触不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硬盘问题吧?你可以替换硬盘试试,我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是换硬盘解决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换硬盘和内存试下,这样才能定位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硬盘我换过,内存也换过,这个机器不是很稳定,一会好一会坏的,在之前换了CPU进去过一次,然后用客户内存也进去了一次,客户内存是两条,当我把两条都插上测试时候,又不行了,换内存也进去了一条,把客户CPU穿上后又不行了,正在郁闷之中,我昨天判断错误南桥都换了,当时换南桥原因是桥有点烫手芯手摸十秒之内换过了还是老样子,悲剧之中求助

网友:
南桥不良吧

网友:
莫非焊上去的南桥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