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8C主板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3-07-13):
不触发,待机桥逐渐发烫(这板是单桥的),测量cpu的AD线阻值正常

网友A:
问顾客是怎么不触发的,雷击的不,   雷击的话, 拆网卡, 看行不,不行就是桥,如果不是雷击,就看下IO,  我也是菜鸟。别喷我

网友B:
待机桥发烫,测3.3V正常吗,3.3v对地阻值正常吗,待机就发烫说明桥内部有可能短路,测电容有无损坏,桥坏100%导致不触发

网友:
量3V和3VSB 1.2VSB的对地阻值噻  雷击最容易坏网卡  拆掉网卡还对地的话 多半桥挂了 偶尔运气好把IO换了会好

网友:
这板没IO   红五伏对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顾客是怎么不触发的,雷击的不,   雷击的话, 拆网卡, 看行不,不行就是桥,如果不是雷击,就看下IO,  ...

喷你干啥,多谢你给建议,我还想赞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桥发烫,测3.3V正常吗,3.3v对地阻值正常吗,待机就发烫说明桥内部有可能短路,测电容有无损坏,桥坏10 ...

ATX的3.3吗

网友:
查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桥的待机电压一般是电源橙线 3,3V提供的吧 一般通过打电源橙线的对地阻值 即可判断桥的好坏 你指的 ...

我还有一块板,不上CPU上管的S极就有正常的电压,一上CPU就零电压,不跑码,怎么办啊

网友:
待机就会有温度吗?   直接短路了吧   楼主干好了没有

网友D:
先拆网卡,再刷BIOS,换IO,不行只能考虑桥了

网友:
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拆网卡,再刷BIOS,换IO,不行只能考虑桥了

这么 维修 不的赔死吗

网友:
检查 待机条件 看pson  和 pw+ 通道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 维修 不的赔死吗

拆网卡,刷BIOS这些不会赔,IO,植球,可能有些成本,可和客户先沟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