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无波形

楼主(2013-07-13):
主板BIOS无波形是否南桥坏,求高手

网友A:
有没有被选中,选中没波形可能是BIOS 的事,没片选(CS)看南桥或者IO吧

网友:
先查bios的供电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换bios的晶振,不行的话。南桥问题,扔垃圾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被选中,选中没波形可能是BIOS 的事,没片选(CS)看南桥或者IO吧

确定了是南桥坏,谢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