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笔记本第一次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07-13):
今天接到了台笔记本 故障是地一次开机电流1.55A左右 点不亮 把内存拔掉在重装一下就可以了,能进系统正常使用 但是关机了在开故障依旧 请问怎么搞 内存已经换过几条了 内存槽子也清晰过了 急 谢谢

网友:
北桥啊,通病,

网友:
shi 北桥我加焊了
请问是北桥坏了还是加焊没有加好呢谢谢了

网友:
既然能够正常使用,桥坏的可能很小,考虑重新植球做一些吧!

网友:
我明天上班去做下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