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基4810T耳机有声音,喇叭没有

楼主(2013-07-13):
问下各位大师,宏基4810T笔记本,接耳机有声音,内置喇叭没有声音,喇叭换过,有驱动,声卡芯片换了个新的,请问下是哪里的情况啊

网友:
没有人指点一下吗

网友:
装win7就好了

网友:
看看接口是不是好的,然后看看  HP_JD#和MIC1_JD#什么状态,可以考虑认为提供一个试试

网友:
能详细讲解下吗?  我不是很懂。。

网友A:
HP_JD#和MIC1_JD#是耳机和麦克风的检测信号,hp-jd#不正常的话,就比如你是在插着耳机的情况下,扬声器是不会发出声音,当然你没有插着耳机,但是电路or接口有问题的话 芯片会误以为你插着耳机,希望你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_JD#和MIC1_JD#是耳机和麦克风的检测信号,hp-jd#不正常的话,就比如你是在插着耳机的情况下,扬声器是不 ...

谢谢啊 ,我好想懂了点,我刚测了一下我那个信号的对地阻值,不插耳机阻值无穷大,插耳机阻值500多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_JD#和MIC1_JD#是耳机和麦克风的检测信号,hp-jd#不正常的话,就比如你是在插着耳机的情况下,扬声器是不 ...

谢谢啊,我略微明白了点,我刚测量了下我的那个板子,不插耳机,检测信号阻值无穷大,插耳机为500欧, 电压分别是3.3V和2.8V

网友:
耳机插入检查有问题是会导致这个问题,,不是进水的话 ,
感觉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