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10能进系统,显示屏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求思路!!!

楼主(2013-07-13):
Y510能进系统,显示屏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正常开关机,前几天正常实用后待机了就开机显示屏不显示,我估计是显示不触发,求思路、电路图!谢谢!

网友:
我觉得显卡可能是有问题。

网友A:
LID吧,,你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一个机械的这种开关在主板上,或者EC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吧,,你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一个机械的这种开关在主板上,或者EC什么的

没看到你所说的,有个ICS的芯片,不知道你说的EC是不是ICS?

网友B:
能正常开关机的话显卡的可能性大点吧!修好了说声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正常开关机的话显卡的可能性大点吧!修好了说声撒~~~

修好了写个维修心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写个维修心得!!

呵呵  对对   至少给个结果

网友:
主板拆下洗了下,来放了2小时,本来装机休息的,忍不住开了下机,,乖乖,自己好了,*脏话*。。什么情况!!!!到现在稳定工作中!!!!!!!谢谢各位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脏话*,这怎么查啊,都查不出问题,求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