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清除这款笔记本的BIOS密码

楼主(2013-07-13):
手上有款三星R503笔记本,一开机就出现这个,请教各位

网友:
CMOS电池放电试试,不行刷密码芯片吧!

网友:
密码芯片刷

网友:
把bios 刷下

网友:
同意上面说的先给CMOS放电,不行的话就刷BIOS吧。。

网友:
修过一台华硕的要按3下回城才能进去吧好像是主板密码吧 进系统清吧

网友:
刷芯片。目前没看到过更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