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配的华硕P8Z77-VLX主板英特尔I5 的3470 CPU 4G*2的金士骇客神条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3-07-13):
现配的华硕P8Z77-VLX主板英特尔I5 的3470 CPU 4G*2的金士骇客神条不定时死机!!!!这是怎么了,之前用了3个月的都没事,这几天不定时键盘鼠标没反应了!

网友:
新配的电脑,一个一个代换新的试?现在的电脑质量不敢想像。

网友:
是不是水货电源的原因  或者结PC的插线板上负载过多啊

网友:
电源陪的多大的还有你这就给个cpu和主板全配置发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配置,请看看!

电源长城400瓦的

网友B:
你这 电源也太 小了至少换个500瓦的额定500的啊 不是峰值 500的 你再测试下硬盘 死机应该是你电源的事了 不要看 鲁大娘的功耗 显示 只要是 4核心的至少要弄个 额定450w的电源要么电源 负载大 容易 烧电源 电脑也不稳定 硬盘 为什么是 日立的 怎么不弄个希捷的或者是西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 电源也太 小了至少换个500瓦的额定500的啊 不是峰值 500的 你再测试下硬盘 死机应该是你电源的事了 不 ...

就换了主板,CPU,内存其它的都是以前用的没有换,我不玩游戏

网友(2014-12-17):
我也有个华硕P8Z68的板子老蓝屏,玩游戏经常掉线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不知道死机是怎么样的死机?
   定格死机?

电源的话 I5+9800GT    额定400W 绝对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