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 AMD进水维修

楼主(2013-07-13):
板号LA-6755P 同行拿过来修的,进水机,客户自己拆过了 说是开机自动掉电。上电测试待机0.01 触发到0.22A3秒掉电,看来是有电压没出来,先测待机的电压+5VALW +3VALW +1.1VALW 正常,拆开关一个个按着测电感,测到只有PL801 +VGA_COREP没电压 估计是这个原因掉电的了 先测阻值无短路或偏低,看PU801工作条件了,供电正常,1pin 无VGA_EN   因为这个图纸没点图,板上也没元件标识,跑了下线路 1pin只用到PE_GPIO1这一路,SUSP# PX_MODE这两路没装 PE_GPIO1由U26 FCH发出,应该是FCH条件没足,先看供电测到无+1.1VS 电压   +1.1VS由U43转换过来 测到U43 4PIN 开机后无高电平 测到R802开路 更换后电流上到0.45掉电 因为所有电感电压都出来了,重点查转换电压 发现+3VS偏低 只有1.2V  换掉R788再上电测试 电流上到0.8左右有跳变,上内存 接屏亮机。   附上图纸

G475 LA-6755P.pdf

网友:
楼主   你是怎样在主板上找到电子元器件的    可以和我分享一下你的快捷方式么  谢谢